在此请教:非金属材料需要攻牙,怎样保证牙孔的强度?

楼主(2017-10-11):
目前需要用非金属材料制作一个治具,需要对其进行攻牙锁紧,目前考虑采用PMMA(亚克力)装入牙套,不知道可行不?有些压孔需要经常拆卸。在此请教,谢谢!

网友A:
要不要直接镶嵌个套进去,拿胶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直接镶嵌个套进去,拿胶粘好

粘的牢吗?

网友:
钢丝螺套或者金属嵌件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的牢吗?

可以,非金属粘金属的胶用双组份的也可以搞,单个用量很少

网友B:
镶套的话,可以过盈配合砸进去

网友C:
这个无法做螺牙的,一般都是镶套加止动销,实在不行就用自攻螺丝

网友:
反面锥套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镶套的话,可以过盈配合砸进去

亚克力 脆脆的。砸的话。。。

网友E:
亚克力太脆,易碎,建议用PC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克力太脆,易碎,建议用PC板

感谢你,给出的建议。在pc里面镶螺纹牙套,强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无法做螺牙的,一般都是镶套加止动销,实在不行就用自攻螺丝

1.自攻的话,考虑过,不是很适合(连接强度及拆卸可行性)。2.牙套加止动销,貌似还不错。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标准件,求推荐!
有没有其它较轻的非金属材料,镶牙套牢固的呀,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给出的建议。在pc里面镶螺纹牙套,强度怎样?

直接用自攻螺丝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克力 脆脆的。砸的话。。。

不行的话,可以硬顶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