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螺牙需检测螺牙圈数,11个牙合格。用什么来测量较好

楼主(2017-10-11):
各位大神:1mm螺牙需检测螺牙圈数,11个牙合格。用什么来测量较好?

CCD拍摄极限7个牙左右,客户要求批量性检测11个牙,有其他方法能实现吗?(不损坏螺牙前提下)

楼主:
是螺牙孔,智能手表上的

网友A:
可以检测螺纹11个牙的旋进长度是否合格

网友B:
螺纹塞规无法使用?

网友C:
这种检测方式我之前做过一个自动检测结构,这里所说一下原理,线切割一个螺纹规一样的检测样板,激光测距。
但是你这个是M1的螺牙,还真是不好办啊,哈哈;之前我做了一个M6的螺柱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检测方式我之前做过一个自动检测结构,这里所说一下原理,线切割一个螺纹规一样的检测样板,激光测距。 ...

m6也可以说一下原理吗!借鉴一下!没见过这种设备!

网友D:
大批量的话就过过检测线啊,小批量做个11个牙距的测试板

楼主:
检测目的是检测螺牙孔牙的数量,11牙孔牙必须11牙,以保证锁螺丝时能锁到底,锁紧
客户理论上不允许用类似螺牙塞规类的检测方法,    所以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CCD 或者 激光检测了  孔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螺纹11个牙的旋进长度是否合格

检测目的是检测螺牙孔牙的数量,11牙孔牙必须11牙,以保证锁螺丝时能锁到底,锁紧
客户理论上不允许用类似螺牙塞规类的检测方法,    所以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CCD 或者 激光检测了  孔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塞规无法使用?

检测目的是检测螺牙孔牙的数量,11牙孔牙必须11牙,以保证锁螺丝时能锁到底,锁紧
客户理论上不允许用类似螺牙塞规类的检测方法,    所以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CCD 或者 激光检测了  孔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批量的话就过过检测线啊,小批量做个11个牙距的测试板

检测目的是检测螺牙孔牙的数量,11牙孔牙必须11牙,以保证锁螺丝时能锁到底,锁紧
客户理论上不允许用类似螺牙塞规类的检测方法,    所以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CCD 或者 激光检测了  孔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