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维调整架的有谁见过吗?

楼主(2017-10-11):
请问图中这个三维调整架的结构有谁接触过?

网友:
XY调整量范围被Z限制了吧?

网友(点评):
貌似微量也可以

网友A:
没看懂怎么调的,或者是太理论了

网友:
@未来第一站

那么要么是不良的设计,要么是刚好够用的设计。

网友(点评):
估计是后者O(∩_∩)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怎么调的,或者是太理论了

XY丝杆顶,Z压弹簧。

网友:
第一次见,调整量很微弱吧

网友:
没看到过耶,看到了也不会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