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杆为什么要铣掉一个螺纹?

楼主(2017-10-11):
各位大侠高手,为什么基本上非标设备上的滚珠丝杆,都要在丝杆末端铣掉一个螺纹面?

如附件图中,红色圆圈中所示。

网友:
方便扳手安装

网友:
感觉是这回事

网友:
就是用来卡扳手旋转用,这个可是常识啊,想想都知道

网友:
扁榫,相当于螺母相互平行的两个面,卡扳手的地方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
扳手位
这明显是标准设备,LZ真是乱说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去看下钳工大神怎么装机就知道了!

网友:
都是正解,,妥妥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

网友:
明明是标准件,那个是人家自己组装时候用来卡扳手的

网友:
单面扁势是加工梯形螺纹的退刀槽

网友:
受教了各位大神

网友:
扳手位置,

网友:
都是明白人!!

网友:
大神还是多!!

网友:
卡扳手的~

网友:
除了扳手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处的硬度比较低

网友:
卡扳手用的

网友:
这的确是锁紧扳手位,这样做显得底档次还有风险,其实还有更好的锁紧办法。

网友(2017-11-19):
滚珠丝杠的组件支撑端有个锁紧螺母,最后锁死的时候,没有这个平位,你拧得紧么。。。。。。。。

网友(2024-05-16):
观摩一下

网友(2024-07-12):
安装的时候方便扳手拧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