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控制液体流量的传感器或阀门?

楼主(2017-10-12):
现在要做一个锂电池极头擦拭的设备,计划用不织布,但不织布上要润湿酒精擦拭。

请问,有没控制酒精灯液体流量的传感器或阀门?
如给信号,其打开,可以定量的流出液体如酒精?并且可以调整流量大小。
小流量,一次一两滴。

网友:
这个应该有

网友:
电磁流量控制阀配套继电器即可做到

网友A:
看你像玩什么级别的了:

1. 凑合的玩法,直接放一块海绵擦,不用任何控制,由于海绵有虹吸效应,因此只需要定期往酒精杯添加酒精就可以了
2. 能用的玩法,可以买一个高速电磁阀,酒精杯架高,这样酒精可以靠自重往下流,通过控制电磁阀的开闭次数来控制
3. 中级的玩法,有一种定量供应系统,包含一个供料单元和一个定量阀,供料单元负责加压,定量阀是个超高速阀,每秒钟可以切换几十次,喷出来的液体呈雾状。通过控制供料压力和阀的开闭时间来达到定量目的
4. 高级的玩法,还是一种定量供应系统,包含一个供料单元和一个阀,不同的是,供料单元类似一个针筒,将要求的定量液体吸入,同时加压,通过阀的开启将液体喷出去,也是雾状

这四种方法,控制精度依次增高,最后一个方案的精度可以控制到毫克级别,当然价格也是阶梯跳。具体需要哪种,还要看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点评):
膜拜一下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像玩什么级别的了:

1. 凑合的玩法,直接放一块海绵擦,不用任何控制,由于海绵有虹吸效应,因此只 ...

高手啊,谢谢。请问液体电磁阀有厂家吗?我们多数气体电磁阀,没用过液体的。

网友(点评):
常见的品牌,Festo,SMC都有气液两用阀的,你可以直接咨询他们销售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手啊,谢谢。请问液体电磁阀有厂家吗?我们多数气体电磁阀,没用过液体的。

这两天咨询了SMC,他们这边没有控制酒精流量的电磁阀,说酒精易燃易爆。大师有推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咨询了SMC,他们这边没有控制酒精流量的电磁阀,说酒精易燃易爆。大师有推荐的吗?

你直接问控制酒精流量的电磁阀肯定是没有的。
酒精是易燃易爆液体,电磁在开闭过程中会产生火花。你需要的是控制酒精喷出流量的大小,在设计上做好防暴措施,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问控制酒精流量的电磁阀肯定是没有的。
酒精是易燃易爆液体,电磁在开闭过程中会产生火花。你需要 ...

那就用气控阀啦,用一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气控阀。不知流体阀能不能用?有的话,有那些厂家?

网友C(2017-11-16):
有的,用电磁阀控制,可以定量,定时喷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用电磁阀控制,可以定量,定时喷涂的,

请问,什么类型的电磁阀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类型的电磁阀可以实现?

这个要找个电气工程师问问,要有电控柜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