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的“中国心”滚压式精密减速机

楼主(2017-10-12):
上次发了个贴子许多人看不懂,这次我介绍详细点。
这种滚压式精密减速机仅由4个基本部件构成,固定齿圈、输出齿圈、滚压齿圈和偏心轴组成。通常固定齿圈与输出齿圈相差一个齿,滚压齿圈通过偏心轴紧紧的贴在固定齿圈和输出齿圈上,当偏心轴每旋转一圈,固定齿圈与输出齿圈在滚压齿圈的滚压下相对旋转1个齿数差。全部齿数有40%以上同时贴合,这也造就了其高精度及高转矩传送。
这种精密减速机与RV和谐波减速机比有明显的优势:首先精度;它靠偏心轴把滚压齿圈紧紧的贴在固定齿圈和输出齿圈上没有侧隙,所以精度不比谐波减速机差。 滚压式精密减速机它没有柔轮和柔性轴承,承载力大,寿命长。RV减速机小规格做不了,谐波减速机大规格做不了,但滚压式精密减速机RV和谐波能做的规格它都可以做。

网友A:
   市场怎样?

网友B:
偏心轴的扭矩是不是得非常大呢?如果压不紧,就有间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心轴的扭矩是不是得非常大呢?如果压不紧,就有间隙了。

不太大,谐波型号的两个手指可以轻松转动。做的800公斤RV结构的一只手可以轻松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怎样?

只要产品好,市场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大,谐波型号的两个手指可以轻松转动。做的800公斤RV结构的一只手可以轻松转动。

你的偏心轴是自由旋转的,所以不需要外加扭矩,对吗?
但是这样的话,改变方向时,偏心轴就要转到另一个方向,岂不是会导致更大的回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产品好,市场不是问题。

  部分如此,宣传推广很重要。一般买东西是买认为好的吧。
  大批量的应用证明。
  设计一般要求是选择成熟产品中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如此,宣传推广很重要。一般买东西是买认为好的吧。
  大批量的应用证明。
  设计一般要求是选择 ...

对的,所以现在正在推广,让更多人知道在RV和谐波之外还有一种滚压式精密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偏心轴是自由旋转的,所以不需要外加扭矩,对吗?
但是这样的话,改变方向时,偏心轴就要转到另一个 ...

电机是联接在偏心轴上的,偏心轴转一圈,输出齿圈旋转一个齿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联接在偏心轴上的,偏心轴转一圈,输出齿圈旋转一个齿的距离。

就是说偏心轴是输入轴。但改变方向时,依然会有回差啊!!建议你用动画模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偏心轴是输入轴。但改变方向时,依然会有回差啊!!建议你用动画模拟一下。

齿轮没有侧隙,所以没有回差。不用动画模拟,产品在客户哪里用了二个多月了,没有反馈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所以现在正在推广,让更多人知道在RV和谐波之外还有一种滚压式精密减速机。

  加油

网友(2018-09-29):
|红伟发表于 10-12 08:19
只要产品好,市场不是问题。

你这个减速器单边受力,我看了视频,高速旋转时,噪音产很大,时间长了会发热

网友:
这个结构是如果所示结构的变种。

网友:
如图所示,只是将行星轮变成一个,将一个内齿轮进行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