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定位结构设计问题

楼主(2017-10-12):
做一条发动机的倍速链,遇到了一个问题:要求工装板(尺寸为500x500)能够单次向左旋转90度,然后再旋转回来
我的想法是顶升机构加旋转气缸,这个90度的工装板的定位还没想出来,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7-10-12 11:27):

网友A:
有具体图纸吗,对称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图纸吗,对称件?

没有具体图纸,差不多是对称件,问题改了,不用两个方向旋转,只需要向一个方向能够旋转就可以了

网友:
工装板上2个孔,下面2个锥销就中了,精度再要高的话,搞浮动锥销就中。

网友B:
旋转的定位精度呢?

网友C:
前阻后挡,就在那个缺口的位置,然后顶升旋转,旋转90度直接用气缸推一个把柄就可以了,好像旋转气缸容易坏,把东风本田做输送链旋转台时他们要求不用旋转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的定位精度呢?

精度要求不高,需旋转过来主要是发动机装配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阻后挡,就在那个缺口的位置,然后顶升旋转,旋转90度直接用气缸推一个把柄就可以了,好像旋转气缸容易坏 ...

这两边的缺口用用来和阻挡气缸配的,估计可以在另外两边开两个缺口

网友D:
像这种工装板上面还可以加个圆盘转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工装板上面还可以加个圆盘转动的吧。

可以加圆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