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架上表面加工

楼主(2017-10-12):
如图所示的焊架,焊后加工一下上表面使表面平整,有什么好的办法?直接把架子放在铣床上铣吗,这么大的架子好像操作不了

网友:
如果要保证焊后的平面度,是需要上床子铣的

网友:
这架子不大吧?

网友:
其实只加工上平面不怎么合理,没有好的加工基准。

网友:
架子整平吗? 用几个治具试下?

网友:
龙门铣够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架体加工啊,楼主不要拿这个逗人了

网友:
检验平台的架子吗?

网友:
直接上龙门铣

楼主:
原来是用龙门铣床铣,孤陋寡闻了

网友:
要求很高吗?直接拿什么东西垫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
如果上表面有精度要求的话,就必须上龙门铣床来加工

网友:
只要工作台放的下,加工这玩意不是事

网友:
我们以前龙门铣,然后磨。怎么磨我不知道,但确实是磨了的。我的尺寸是1500*1600.

网友:
具体要求多少?焊接保证0.5mm的平面度,没有问题。再高就得加工了。

网友:
铣铣更健康

网友:
如果龙门不方便,可以用装配式的。
上面单独加工。
如果平面度要求不高。可以将上表面增厚到30加工后与架子焊接。问题也不大

网友:
没设计过这么小的架子

网友:
洗架子还不如把台板焊上去再整体加工平面,一样是用龙门铣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