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传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7-10-12):
       松下伺服马达,MHMD042G1U,同步带传动,传动比50/30,转动杆质量约0.6kg, 速度60rpm, 工艺中只需要转动半个圆周就停止,但是停止时停不下来,或者停下来时摆动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同步带传动能停的下来么?同步带都被拉伸了
电机惯量够不够?

网友:
要精度的话,这样设计肯定不行。

网友B:
不如电机套个减速机,然后跟转轴用联轴器直连呢。

网友:
惯量太大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用齿轮传动?

网友:
减速比你都能说错了,这机械也学得可以嘛

网友C:
你这是个单摆臂吧,既然工作部分这么低的速度,伺服电机的速度优势完全给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传动能停的下来么?同步带都被拉伸了
电机惯量够不够?

能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晃动一下,感觉不能稳定地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电机套个减速机,然后跟转轴用联轴器直连呢。

空间不够,只能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个单摆臂吧,既然工作部分这么低的速度,伺服电机的速度优势完全给浪费了

速度低,中间有很多不同角度停止,来回摆动,例如,转动90度停止,然后在60度到120度区间来回摆动

网友:
这个惯量太大,我用伺服加蜗杆减速器1比40,比你这个小都停不下来,伺服电机一直报警

网友:
伺服电机全浪费了,还不如用步进呢!
妥妥的加减速机啊,还考虑个毛啊

网友:
上面都说了,惯量太大,用伺服之前,你计算过惯量匹配吗?

加减速机是为了增加系统惯量,同时如果可以尽量减少物体那边的惯量

网友:
楼上说的全ok
这个就是惯量的问题

如果角度不是变态级的
建议将伺服换成步进
同时加大减速比

另外,国产有种混合伺服,类似步进,比步进精度高,也可以试试

网友:
1、用伺服在这着实显得浪费;
2、惯量计算不够严谨,产生抖动现象,同步带使用寿命严重折损,电机精度降低;
建议增大惯量,可以考虑更换大惯量的电机或者更高的减速比!

网友:
在转动轴上架大的抱闸刹车吧

网友:
明显锁不住 电机不带刹车吗 同步带不太合适 电机加减速器 齿轮传动

网友:
在停的地方加限位,顺便加个检测

网友:
我有个几乎一样的结构.  不过用的是步进, 减速比20, 转臂什么的是铝件.  零件半个月就回来了,不知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在传动上解决了

网友:
那么长的力臂,没有减速机肯定不行

网友:
惯量是指使电机保持静止的力?

网友:
减速机用上 应该是惯量不够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刹车刹不住,惯量不够,加个大减速比减速机搞定

网友:
负载惯量=mr*r/8  负载惯量要大于10倍的电机惯量。 建议此种结构你用步进电机驱动,同尺寸的伺服和步进,步进的扭力至少是伺服的2倍,惯量至少也是2倍。

网友:
加速减速停止试试,惯性太大

网友:
可以将驱动器大加减速时间设长点试试,不行就只能更换大惯量大电机了

网友:
1.电机止动扭矩过小;2.同步带的过松或者带宽选小了

网友(点评):
把两个同步轮换成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1:3的或者1:5的试试

网友:
有没有加速度,减速度 贴出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