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的超声波焊接机生产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10-12):
目前生产有工艺用到超声波焊接机,产品材质为:ABS.模具设计为产品仿形。焊接区域有弧线。

      问题1:两个产品间有时会出现其它非焊接区域有破损情况,模具压头对破损地方有避空。
        分析:未破损区域两产品焊接时接触,导致能量传递过来,融化产生.

      问题2:出现产品四周焊接后,缝隙不均匀情况。
        分析:A.上模平面度出现变化。B.物料在治具内定位有偏移导致模具下压时与产品接触不好。C.产品来料批次不同尺寸有细微偏差,模具适应性较差.

      问题3:出现焊接后产品上表面前/后,有压伤,导致产品发白情况。
        分析:上模具有四个螺丝调整平面度,怀疑为在焊接过程中上模具在振动过程中出现松动,导致平面度有变化,从而压伤产品。

      个人怀疑为模具对产品的定位及焊接时的适配(接触面)有问题.

      以上为实际生产问题描述及个人分析,不知道问题分析的对不对?还有针对于问题的改善有没有好的建议?小弟第一接触,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是去咨询你们的超声波厂家,他们都对焊接工艺有比较多的工艺

网友:
模具是什么材质?

网友A:
超声波发生器电源不稳定,频率跟踪不准确,有走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发生器电源不稳定,频率跟踪不准确,有走频问题。

感谢!像您描述的这个问题,要怎么确认?目前思路:产品、模具、设备三个方向去分析。
一、产品:产品是一模四穴生产的,且只有一套模具。物料来料会有出现翘曲情况。不超声波对物料的外形要求高不高?翘曲应该会被压平吧!
二、模具:模具设计为产品生产厂家提供,因为超声波模具的特殊性,怀疑模具设计没有考虑工艺的特殊性.完全仿型。
三、设备:质询了是比较普通的超声波设备。有怀疑到可能是低端设备,不稳定。但业务说焊接我们的产品完全没问题。高端设备使用在特殊产品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像您描述的这个问题,要怎么确认?目前思路:产品、模具、设备三个方向去分析。
一、产品:产品是 ...

一、物料翘曲情况,可以通过设置超声波电源的发波时间长短和延时脱模时间。
二、模具方面不了解,这与换能器和变幅杆有关。
三、超声波电源设备高端的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设置适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物料翘曲情况,可以通过设置超声波电源的发波时间长短和延时脱模时间。
二、模具方面不了解,这与换 ...

好的,感谢!目前物料来料厚度测量会出现0.1mm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