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薄片自动上料后如何工件定位

楼主(2017-10-12):
工件尺寸为1200mm*600mm*0.7mm,想法是通过四轴机器人吸盘吸附拾取,防止激光切割机中,但是有什么好的方式在不改动切割机的情况下,将工件在激光切割机上定位好?

拾取

拾取

网友A:
保证每次上料位置精度就好了。

网友B:
一般工作台上有个夹爪的,捏住钢板靠住。
用机器人有点浪费。吸盘直接送过去,让夹爪捏住就好。夹爪是二轴伺服耦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工作台上有个夹爪的,捏住钢板靠住。
用机器人有点浪费。吸盘直接送过去,让夹爪捏住就好。夹爪是二轴 ...

为了考虑整体时间,而且原来的方式是一边上料一边下料,为了保证时间所以选用机器人

现场工作环境

现场工作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每次上料位置精度就好了。

我们可能认为机器人抓取是准确的,但是多种误差叠加起来还是不能完全保证,感觉还是加一个定位机构比较有保证

网友C:
国外做金属折弯时,是做一个斜面,靠工件的自重定位。这是成熟方案。斜面上有很多钢珠,便于工件滑动。

网友D:
我们就是做机器人码垛的,搬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就是做机器人码垛的,搬运的。

那,请问你们又遇到这一问题吗?有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做金属折弯时,是做一个斜面,靠工件的自重定位。这是成熟方案。斜面上有很多钢珠,便于工件滑动。

但是激光切割机是客户现有设备,只是在他原先的基础上实现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激光切割机是客户现有设备,只是在他原先的基础上实现替换

好办。把整个机器斜过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