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盘减重孔大一点少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多一点好?

楼主(2017-10-12):
如题,分度盘减重孔大一点少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多一点好?

就是分割器带的大铝盘,用11AD的,盘面直径1米厚度20mm,12分度; 是用6个大孔好还是12个轮辐式长条槽好? (两者以盘心旋转的惯量一样);

我个人倾向于后者,材料去除量一次太大的话会变形量大,尤其是盘面平面度......各位懂加工的师傅觉得呢?

网友:
个人觉得大一点少一点好。。。加工省事一点。。。

网友(点评):
不能这样啊,精度第一位....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小一点多一点好。孔大了工件容易变形。小的话结构类似蜂窝结构,强度衰减不会太大。

网友:
我看过的一些工程师都是一个大孔的多,至于大孔多大,就看设计了。

网友:
用扇形的那种也不少,你1000的铝盘用到11AD的话,又是12工位,速度正常的话,减重不用太多安全系数也是够的

网友(点评):
就是速度不正常......每分度往0.5S去的....

网友:
减重是剪掉受力不大的部位,减轻重量充分利用材料,所以用有限元分析一下最好

网友:
这么大的盘确实算快了,你停下来的时间是多少?用的刹车马达吗

网友(点评):
转0.5,停2.5,用3KW伺服,110的NMRV速比10,通过8M40宽的同步带一套伺服带动两套分度盘

网友(点评):
用伺服是不是有些重复了???

网友:
似乎是概念混淆了吧,存在疑虑的是使用中是否容易变形吧,讨论去除材料的变形没啥意义啊

网友:
按没啥好办法了,以前有客户做三星的产品,时间要求跟你一样,也是用了伺服

网友:
孔大了容易变形,但是好加工,孔小变形量小,但是不好加工,各有利弊吧

网友:
3KW?还是1米的铝盘....我以前的2米的钢盘,轮辐式的中间更厚,也没用到3kw。速度1s转,你怕变形,就做成扇形,拼装

网友:
大孔和小孔配合用比较好吧。

网友:
这东西还是要根据工艺材料见仁见智

网友:
两种我都不会选。

网友(点评):
大侠是不是用铝板皮膜硬化?

网友(点评):
世界很大,方法很多,这么久了

网友:
看工艺需求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