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绿色环氧树脂板做治具时,尺寸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7-10-12):
就是TB上买的进口环氧树脂板,强度硬度都够,但是做分度盘的治具,还是要尺寸精度的;  各位懂加工的达人有没有类似经验分享?
 网上搜的是说还可以,但是我还是想找个有经验的师傅问一下...

网友:
没用过,待下个有缘人给你解答

网友A:
以前做过测试探针夹治具,探针安装孔和PCB板的载板有些就是用的水绿色玻纤板(FR-4),当然还有电木等
由于玻纤板的关键尺寸都是配合孔的公差和位置公差,所以单独拎出来

结合加工和质检的反馈
2D图纸标注的位置尺寸公差,一般都是+-0.03,当然不同加工工艺良率可能不一样,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0.05比较合理,要不有一定比例超差
(以前公司有专门的打孔机,速度快,钻头磨损比上CNC少好像,总体来说比普通的雕刻机或者CNC要好)
紧配孔的公差尺寸,公差带在0.03以上(利用塑料的可变形性)
以上均没有考虑温度湿度对工件的影响,不过电子车间一般都是恒温恒湿,应该会好点

*题外话
在10年前的PCB板设计中,由于工艺受限制,很多100mil和75mil的孔,所以以上公差哪怕有不达标,一般也没有问题
随着手机等集成程度越来越高,在做走线layout的时候出现不少50mil甚至更近的孔距,探针也越来越小,这时对公差控制就要求高了
传统的工程塑料像玻纤板、电木、POM都没法稳定实现这些高精度的要求,所以像PEEK一类塑料应用越来越多,有些塑料价格达上千块一公斤,但是能很接近钢的加工精度,跟铝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测试探针夹治具,探针安装孔和PCB板的载板有些就是用的水绿色玻纤板(FR-4),当然还有电木等
由 ...

解释的很详细,绝对是经验之谈!非常感谢!

我打算这样,因为有12块治具我打算先用环氧板做一块测试,假如达不到精度要求,或者尺寸不稳定,就换PEEK.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的很详细,绝对是经验之谈!非常感谢!

我打算这样,因为有12块治具我打算先用环氧板做一块测试,假 ...

可以一试,如果你做分度盘夹治具只是对外形尺寸要求的话,其实有其他方法解决
由于不知道你的产品,只能泛泛而谈

对于任何规则外轮廓的定位,都可以把X和Y方向设置成可调,或者弹性,这样就不用考虑加工精度了
实际应用中,用弹簧对1边或者2边压紧是挺多的,不过这增加了操作员的操作时间,也更加累

网友:
环氧树脂体系具有突出的尺寸稳定性和耐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