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管道焊接方面的经验

楼主(2017-10-12):
直管段一端焊接一个弯头   对焊缝进行压力试验时需要在两端焊堵板     打压完再将堵板切下加工坡口   如何更好的保证弯头一端的长度尺寸?直管段一端在下料时留有余量,但是弯头是采购的标准弯头,加工坡口后要比图纸尺寸短5个量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     是因为没有图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短5个量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5个量什么意思????

比如图上弯头处305的尺寸,打压完将堵板切掉 再加工坡口后305的长度就只有300左右了 不能保证这个尺寸了

网友:
感觉5个的余量有点少,焊接热影响区都不止这么点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尽量保证305这个长度呢?因为这端口是发现场焊接的   与之对接的尺寸也是给到位了的,担心现场对接尺寸不够啊!

网友(2018-07-02):
为了保证现场的安装尺寸可以采用不打压的方法检测焊口质量。如采用无损探伤的办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用超声波探伤。而且在现场安装后还要打压,所以没必要这次工装为了一个焊口你要检测三个焊口。

网友:
用内闷盖啊 多大压力  内闷盖 泵完水以后气割打磨掉就ok了啊或者是直接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