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弯矩计算求助

楼主(2017-10-12):
各位高手:直径30mm长度500mm两端轴承固定受力点靠一端85mm的轴弯矩是多少吨?材料是45号钢!

网友A:
没有其他载荷的话,500公斤以下没有问题。目前是1.3吨的载荷

网友:
太简单了,就是一个简支梁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载荷的话,500公斤以下没有问题。目前是1.3吨的载荷

轴两端插入轴承20mm,1吨会不会将轴拉脱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两端插入轴承20mm,1吨会不会将轴拉脱出来?

不会。
位移很小的。静载荷么?1吨安全系数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位移很小的。静载荷么?1吨安全系数不高啊

轴上装绞盘绕钢丝绳,远端用滑轮组配重进行水平行走或者升降。光是测量用的铅鱼就有500Kg,配重2吨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不是说了么,最大1.3吨。2吨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轴上装绞盘绕钢丝绳,远端用滑轮组配重进行水平行走或者升降。光是测量用的铅鱼就有500Kg,配重2吨有没有 ...

好的!谢谢您!看来我只有将轴放大一点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