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离合器中使用了单向轴承, 如何从外观看轴承是单向轴承而不是双向轴承?

楼主(2017-10-12):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洗衣机离合器中使用了单向轴承, 如何从外观看出这个轴承是单向轴承而不是常见的双向轴承呢?

对于洗衣机离合器内的单向轴承,安装时如何安装 才能不装反?

装反了,会有什么现象出现?

如何确定 洗衣机离合器内的单向轴承  的安装方向?cka单向轴承(单向离合器)  在安装之前,请确认离合器内圈的旋转方向(内圈上箭头标示方向)与轴的旋转方向一致。
  但洗衣机的电机可以正反转?(我的理解,洗衣机的离合器也应能随着电机一样,离合器也能正、反转吧)
如何确定洗衣机离合器内的单向轴承的旋转方向呢?(是因为洗衣机在甩干状态时,洗衣机的内桶只能顺时针转动,不能逆时针转动;所以用洗衣机离合器内的单向轴承旋转方向 来控制实现洗衣机的内桶只能顺时针转动的吗?)

怎么确定这个6025轴承就是单向轴承?(我在淘宝搜6025,发现这种型号的轴承也有双向轴承),单向轴承与双向轴承在外观上就可以分辨出来吗?如果单向轴承装在离合器内部,我觉得不太好分辨出来呀(我觉得只有拆下轴承后,才好分辨出是否为单向轴承或双向轴承)

刹车鼓里面的那个园柱型的单子的轴承才是单向轴承。往上组装的时候要注意不能装反了!可以先套上去转动看看,它的作用是在脱水的时候保证洗衣机外筒只能顺时针转。一般只要离合器漏水不是太严重,这个轴承一般不会坏的。
  补充一下一般离合器里有三个轴承。两头的是滚动轴承。刹车鼓下面一个塑料圆盘内的“圆柱轴承是单向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这种单向轴承,健身车里面也有

网友:
单向轴承是在一个方向上可以自由转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锁死的一种轴承。单向轴承的金属外壳里,包含很多个滚轴,滚针或者滚珠,而其滚动座(穴)的形状使它只能向一个方向滚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会产生很大的阻力.

网友: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单向轴承一般内、外圈上会有制动的槽或其他机构,如你图中的内圈上就有均布的型槽与轴配合,起到反向是防止内外圈滑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