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蜗杆的问题

楼主(2017-10-12):
请问在SW里面,蜗轮蜗杆啮合如何约束,因为要做蜗轮蜗杆传动CAE分析,在啮合装配上面没头绪了

网友A:
在SW中的啮合有与实际的啮合应该完全一致才对,所以不知道你的提问的真实意思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W中的啮合有与实际的啮合应该完全一致才对,所以不知道你的提问的真实意思是什么

在装配体里面不知道怎么约束。

网友:
把齿对好以后,用螺旋配合。

网友:
SW里面齿轮配合,还有一种方法是画一个分度圆草图基准用来装配使用

网友:
坐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