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关于线缆穿过管道密封问题?

楼主(2017-10-12):
各位大神好!
    现在遇到个问题,将PVC(DN32*3M)管一端A插入深度≤2M水里、另外一端B封死。
6芯线缆。外径约6mm。从PVCB端或B端附近附近插入管内。因PVC管需要集气密封,对密闭环境进行温度一气压测量。
所以要在 插入部分进行密封。(注:插入2米深水里时,管内约2个大气压,不会比家用自来水管内压强大)
方法一、直接在PVC侧面或顶端堵头处开孔,接口处胶封。那么用什么类型胶?如何开孔?如下图1:

方法二、使用专用PVC铜内丝接头,将PVC管通过接头与法兰(304件)连接,生胶带密封,在法兰上做文章,
若加防水接头或者航空接头,在法兰上开PG7安装孔。 虽然防护等级IP68,能否密封1.5个大气压?
有没密封更好的航空接头推荐?如图2:

方法三、增加圆形PCB ,正反面各留6个焊盘,分别焊接单股线  代替6芯单股线缆
PCB过孔胶封,装在法兰台阶槽里,在封胶填实,加密封圈,外螺纹压环压紧,如何?用什么胶?如图3:

以上方法均不成熟,各位可有什么好办法?请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A:
第三种方法挺常见的。

网友B:
论防水性能,还是AB强力胶水好

网友(点评):
太硬不好,硅酮玻璃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种方法挺常见的。

这里面胶封,用什么胶比较好呢?AB胶流动性差,凝固速度快。201速溶胶流动性太好,容易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防水性能,还是AB强力胶水好

这里面是 密封气体不是液体 。2个大气压。

网友C:
LZ啊,10米相当于一个大气压,你2米深是几个大气压啊??

网友D:
做好了,用普通橡胶垫、生料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了,用普通橡胶垫、生料带就行

您指的是方法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啊,10米相当于一个大气压,你2米深是几个大气压啊??

大概1.2个吧

网友:
一般做防水 气密性的,都是 硅胶+密封圈

网友E:
另外 你PCB上面 6个过孔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 你PCB上面 6个过孔是干嘛的》??

PCB正反面 导通过孔

网友F:
像一个管路啊, 等待的封装有专门的封装胶,不知道楼主的产品主要的环境,灌封胶应该就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讨论下,我恰好认识几个专业做胶黏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一个管路啊, 等待的封装有专门的封装胶,不知道楼主的产品主要的环境,灌封胶应该就可以,有兴趣的话可 ...

QQ 272520169
我确实正在买密封胶 进行灌胶 304件还没做好 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一个管路啊, 等待的封装有专门的封装胶,不知道楼主的产品主要的环境,灌封胶应该就可以,有兴趣的话可 ...

如果我用密封封胶,固话后,表面硬度不高,软软的。就不能用304压环压。胶有被冲漏气的可能。
如果用速干胶,固话后,表面是硬度高。垫上橡胶片在,用308压环压。
这两种你倾向于那种?

网友:
正确的来说,你的应用,表压应当是0.2个大气压,
在我看来,第二个方案最好,应付这么小的压力应当是没什么问题的,直螺纹只靠端面就能封住6个大气压(比如G螺纹的气动接头),何况你这0.2个大气压
封胶了,除非你不准备拆开了,在我看来是下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