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料罐料位测量不准,怎么办?

楼主(2017-10-12):
搅拌站粉料罐,里面装的是水泥,矿物粉等粉料,料位测量不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混凝土搅拌站粉料,知道吗?

网友A:
开个透明玻璃槽,目测吧

楼主:
你见过粉料罐吗,30多米高的金属铁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透明玻璃槽,目测吧

你没见过搅拌站粉料罐吧,30多米高的金属铁罐

网友B:
这个直远处看到过,要不LZ科普下。

网友:
你就单单这么个,别人不清楚工况,也没有办法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远处看到过,要不LZ科普下。

图里面左边的三个铁罐,就是粉料罐,里面装的是水泥、矿物粉等。

网友(点评):
就是里面有多少粉,要检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里面左边的三个铁罐,就是粉料罐,里面装的是水泥、矿物粉等。

是的,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C:
更换料位传感器啊 ,一般是里面的卡住了,这个主要是平时巡检勤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料位传感器啊 ,一般是里面的卡住了,这个主要是平时巡检勤快点

哦,里面的很容易卡住,也容易坏。谢谢了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测量方式。

网友D:
粉料位检测,有多种方法
超声波检测,电容接近开关检测等
以前做的项目里有一个需要检测粉料位,当时调研了所有能用的传感器
后来还是选了电容接近开关,因为便宜

网友:
见图3
http://www.cmiw.cn/thread-474834-1-1.html

网友:
科普一下
混凝土搅拌站是由搅拌主机、物料称量系统、物料输送系统、物料贮存系统、控制系统五大组成系统和其他附属设施组成的建筑材料制造设备,其工作的主要原理是以水泥为胶结材料,将砂石、石灰、煤渣等原料进行混合搅拌,最后制作成混凝土,作为墙体材料投入建设生产。

网友E:
连续测量一般是用雷达物位计,与普通测液体的雷达型号上会有区别,频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粉料位检测,有多种方法
超声波检测,电容接近开关检测等
以前做的项目里有一个需要检测粉料位,当时调研 ...

谢谢你的建议,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续测量一般是用雷达物位计,与普通测液体的雷达型号上会有区别,频率更高

雷达物位计,测量精准码,价格怎么样?

网友:
有一种称重料位计也是用于搅拌站料位测量的,它利用金属的微应变来测量粉料重量,很精准;而且安装方便,不影响生产,物美价廉。

网友:
这个类似于称重传感器,听说精度还不错,在南方地区的搅拌站使用较多!就不知道价格贵不贵!

网友F:
云配天下网是专门卖搅拌站配件的吗?上面东西质量如何啊?

楼主:
是的,配件都是正品,品质是有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云配天下网是专门卖搅拌站配件的吗?上面东西质量如何啊?

是,配件都是正品,品质是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