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型卡簧的用途

楼主(2017-10-12):
轴用卡簧,孔用卡簧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还请朋友们指教一下??和普通轴用外卡在用途上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轴用  比如门板铰链  卡在轴槽里 防脱落

网友(点评):
普通轴用外卡在用途上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点评):
国标名叫 开口挡圈 主要是用来档轴承,

网友(点评):
老国标了,不见更新也不废除

网友:
这类轴用挡圈,主要用于相对普通挡圈所承受的轴向力大的地方。

网友:
可以起到轴向定位的作用

网友:
我们公司小直径的轴用挡圈就是这种

网友:
卡簧种类繁多,功能无外乎轴向定位使用;图片上的这种实现车间钳工不喜欢用的,卡簧钳不好用了

网友:
轴用挡圈 轴上开个细槽  用于限位作用相当于轴肩

网友:
这种E型卡簧主要用于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