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折弯机折弯钢材

楼主(2017-10-12):
长1300mm,宽170mm钢板,厚2mm的铁皮或者钢板,能直接在折弯机上折弯么。方不方便,就是说能很轻松的找到厂家都能做出来,不需要特地的找生产厂家。图大概如下

网友A:
这个小意思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意思   没问题

普通钢材加工厂有的折弯机都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吗?现在折弯机常用的都是能加工多长的呢

网友:
张家港有很多弯管机,去找找看

网友:
应该做钣金、压力容器的厂家都会配套。

网友:
1300不算长,外协厂家不难找。

网友:
这种角度不叼,很好折得

网友:
很好找 一般都能做

网友:
长度没问题,你的最小折弯边是多少?折弯圆角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