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垛机器人夹具选型问题

楼主(2017-10-12):
RT,40kg的810*500*400的箱子用哪种方式的夹具比较合适?双抓手爪?单板手爪?还是用双板手爪?

网友:
用电磁铁啊

网友:
纸箱还是用吸盘和板手的多。

网友:
双抓手爪

网友:
双板手爪用得多,典型例子了

网友A:
还用夹取的方式?
考虑成本的话用吸盘,模块化配置,按照成本选择集中式或者分散式真空系统即可(图中空调外机重110Kg):

想省事就用海绵吸具(带真空阀,允许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夹取的方式?
考虑成本的话用吸盘,模块化配置,按照成本选择集中式或者分散式真空系统即可(图中空调 ...

你这套夹具大概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套夹具大概多少钱?

吸盘抓空调的那个方案用了40多个吸盘和两个大流量真空发生器,大概5万多,其余的配件、框架自己去做。吸具的那个得10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抓空调的那个方案用了40多个吸盘和两个大流量真空发生器,大概5万多,其余的配件、框架自己去做。吸 ...

成本高了,用抓手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高了,用抓手便宜多了

抱夹式抓取只用一些机械件和气缸,配一些传感就够了,成本当然很便宜。如果客户很在意成本,且现场条件抱夹式可以满足要求,肯定选抱夹式,没必要用“奢侈”的方案。
但如果现场纸箱较软,夹会导致箱体破损,或者码垛要求比较高(紧凑、空间小),抱夹式没有空间下料,那么真空的方式就必须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高了,用抓手便宜多了

40Kg的箱子用PIAB piGrip 6~8个吸盘,抓取力可以保证。配上一个PIAB双管真空发生器,就算配上电磁阀、过滤器、传感器,1万元左右可以搞定。
之前贴图的照片是抓取110Kg空调外机,用了40多个吸盘,价格也是成比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