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硫泵修复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

楼主(2017-10-12):
脱硫泵修复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
脱硫泵是气体净化脱硫工艺中溶液循环泵,在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影响着系统的产量和运行。针对山东单县广舜热力有限公司生产系统溶液循环泵打量不足的现象,清查其原因,发现泵体、泵盖磨损,间隙增大到6mm造成溶液回流,泵出口扬程和流量下降。原因是泵进液温度127℃,入口压力0.7MPa,泵内存在气蚀,在高压区——泵盖和泵体配合部位,气泡破裂、冲刷以致间隙增大。为满足系统运行,需要对泵体、泵盖进行修复,达到使用效果。

脱硫泵修复
一、修复要求
1、涂抹完成后,反复刮压,使得表面更加密实平整;
2、要求保证泵体、泵盖同心,并且要求泵体加工在中心位置,以消除新设备安装后存在与电动机同轴度偏差过大的现象。
3、同时泵盖和泵体配合间隙在图样公差之内,表面粗糙度Ra6.3pm

二、修复方案
对于脱硫泵有严重磨损或缺损的部位进行处理
1、根据新设备或图纸,确定修复后设备应达到的外廓尺寸;
2、选用与设备基材同质或接近的钢板/钢筋,对缺损部位进行骨架焊接;
3、采用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进行耐磨耐腐蚀涂层的修复。
三、程序要求及操作要点
1、喷砂处理:
(1)喷砂压缩空气必须是除油、干燥、无杂质,必须安装油水分离器;
(2)对于不需要涂层的区域必须在喷砂前,用遮挡物对这些区域做适当的保护;
(3)喷砂应采用优质棕刚玉,喷砂后设备表面达到50μm~100μm粗糙度,即Sa3级别。
2、表面清洗:
(1)用丙酮或除油清洗剂去除表面油脂和杂物;
(2)清洗完毕后用干燥空气吹扫,使丙酮或清洗剂挥发干净。
3、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施工:
1)严格按照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的比例4:1混合,混合后充分搅拌均匀;
2)使用毛刷将混合均匀后的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薄薄地在待施工的表面刷涂一层;涂覆完成后,请在1小时内进行后续的第二层涂层施工。
3)混合的时间需3分钟以上,至白色的固化剂完全混合入深灰色的小颗粒之中;
4)混合充分后材料须在20分钟内用完,否则材料将变硬,不利于施工;
5)采用塑料刮板,将混合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用力刮涂在陶瓷底剂表面,并压紧拍实(如用橡胶锤夯实);

6)在涂层初固前,使用刮板将涂层表面修刮平整;
7)空间狭小区域,可以戴半指橡胶手套将混合后的小颗粒碳化硅用手直接压覆在待施工设备表面;
8)气温较低时,可以将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预加热到35℃,以降低粘度方便充分混合搅拌。
4、打磨修整
1)待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材料完全固化后,采用角磨机和砂轮片将涂层表面不够平整的地方进行打磨,并去除毛刺;
2)空间窄小不方便采用角磨机的部位,可采用电动磨头,进行修整。
5、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材料既可以作为底漆使用又可以作为面漆使用;
6、固化后的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会形成一层非常光滑的“釉面”;既可以减少阻力,又起到美观的作用。常温下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材料完全达到抗化学腐蚀性能至少48小时,但温度每提高11℃时间缩短一半。
四、修复效果

涂层过渡光顺,不能突变,过渡角度<90°;脱硫贫液泵经涂层修复后,消除了泵内液体回流现象,泵流量扬程均达到工艺要求,为系统高产打下了基础。

网友:
就怕边缘继续气蚀,整块快的掉下来就麻烦了。

楼主:
有道理,KN17高分子陶瓷聚合物这个材料是耐气蚀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广告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