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拉铆螺母的问题

楼主(2017-10-12):
国标中拉铆螺母的开孔一般都如何对应呢,例如M6的拉母应开多大的正六角孔和圆孔。正六角孔和圆孔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用6角的承受的扭力大一些,两者之前我们都用过的;圆形的其实外部有齿状,但还是不如六角稳定,六角受力大

楼主:
再请问各位前辈,M6 M8 M10 等一系列的拉铆螺母所对应的正六角孔的尺寸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问各位前辈,M6 M8 M10 等一系列的拉铆螺母所对应的正六角孔的尺寸是怎么计算的呢?

这些是标准件啊,为什么要计算?手册里查啊,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好奇怪。

网友A(2019-06-12):
您们光叫人家查手册,有手册给人家分享下啊!我这有!不用谢我,给个联系方式,问我就行!

网友:
同样求解,目前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们光叫人家查手册,有手册给人家分享下啊!我这有!不用谢我,给个联系方式,问我就行!

这个资料不错,值得下载!
可惜是厂标而非国标

网友B:
借贵楼请教些问题,拉铆螺母拉铆后螺纹偏斜,螺丝拧不紧,是什么问题,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
@xiaobing86203  @xu1010001

网友:
都说拉铆螺母的高度要仔细关键,高度大了,头部成形不好,连接强度不够;高度小了,过度成形,会引起螺母内丝变形。感觉我的问题,应该是怎么调整拉铆枪的行程? M5的圆形拉铆螺母,开7.1的圆孔,不锈钢板厚度0.8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贵楼请教些问题,拉铆螺母拉铆后螺纹偏斜,螺丝拧不紧,是什么问题,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
@xiaobing86203 ...

拉铆螺母垂直度不好,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国产拉铆螺母和拉铆抢。换个进口的就没问题了。我们之前也有这种问题用了法国的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