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开小销钉的送料问题

楼主(2017-10-12):
        做一个自动穿销钉的机构,可遇到问题了。销钉直径3.0*长度3.5的小销钉,目前用振动盘送销,用空心管送到加工位,可是销子中如果存在一点点灰尘都会把输送空心管中的料卡住,处理也非常麻烦,设备极不稳定。请教各位师傅有没有更好的机构来送销钉。

网友:
用滑道传送啊

网友A:
空心管能否换成拉簧?

网友:
加个吹气?

楼主:
谢谢,滑道不太清楚是怎么样的结构。我稍后发上我的结构图参考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管能否换成拉簧?

谢谢,拉簧存在几个问题,因为销子直径3.0*长度3.5的尺寸原因,内壁螺纹形不好走,也没有合适内径的拉簧,而且也解决不掉有灰尘导致的卡料。

楼主:
谢谢!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不好加。稍后我放上我设计的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B:
是否可以参考吹气式螺丝批送料方法

楼主:
这是目前使用的结构图

目前结构图

目前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参考吹气式螺丝批送料方法

谢谢,目前也是往这方面的考虑,因为没有设计过这种结构,所以还在了解。

网友:
整体结构要做改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也是往这方面的考虑,因为没有设计过这种结构,所以还在了解。

正解!

网友C:
参照下气吹式整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照下气吹式整列机

    谢谢,在目前的基础上也是准备用这个方案改,就是把输送销钉的管和振动盘出口不直接连接,而是将销钉用气缸错一下位再送到输入管,然后用气吹的方式吹进去。

网友:
加个表面的前处理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