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夹持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7-10-13):
      在悬挂式流水线的设计中,悬挂线上的挂具的挂钩和脱钩装置设计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产线的效率和安全生产。

      图片中,为了更好地把挂具夹紧,拟采用由二个夹手夹持同一个挂具的吊杆。这样的设计是否合理?应该怎么设计更好?

网友A:
仍然看不太清三维图
能否有清晰的需求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仍然看不太清三维图
能否有清晰的需求描述?

就是夹一根光杆的夹手,大家平时都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夹一根光杆的夹手,大家平时都是怎么设计的?

自动夹手没做过光杆的
夹光杆的都是手动的,拧螺钉锁紧的
这种吊装的,用弹簧肯定不行,用气动的方便吗?

网友:
靠弹簧锁紧确实不太可靠,如果有定位槽就另当别论了,貌似有升降动作就不好弄了

网友:
光杆,就有风险

网友B:
如果是气缸,就要气管,你又是流水线?要怎么排气管?或者每套夹具一个独立供气单元?显然不现实.换句话说我的理解是,既然是流水线凡有线的装置都是不行的.
只有纯机械无动力的,才有可能,比如找特征,钩取而不是夹取.

网友C:
光杆的夹持,V型夹接触面积就切面一条线,可以把V型夹加长,也可换聚氨酯等其他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杆的夹持,V型夹接触面积就切面一条线,可以把V型夹加长,也可换聚氨酯等其他材质。

还有就是选的夹持气爪什么的力尽量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气缸,就要气管,你又是流水线?要怎么排气管?或者每套夹具一个独立供气单元?显然不现实.换句话说我的理 ...

电可以解决,气没办法

网友:
这类夹具加持力更好。

弹性筒夹

弹性筒夹

网友(点评):
有拉钉的影子。

网友:
不能用气的场合可以用电动手爪,只是价格有点贵,Gimatic Yamaha  雄克都有,不过用在你这场合合不合适就需要你自己评估下。

网友:
可以做成纯机械弹簧夹爪,凸轮控制开合,效率很高,并且稳定,缺点就是设计复杂点,成本需要再评估吧

网友:
光杆总是靠摩擦力夹紧,不可靠。悬挂线行走时有振动和摆动。会不会掉下来?
我觉得还是用开合的吊钩,在释放位置设置挡块或者动力,来释放。算是凸轮吧

网友:
大侠,你好

你说的挂具就是与直杆相连的部分对吧,夹爪是固定在设备上的,当挂具到达当前设备的时候,夹爪抱紧挂具,方便后续加工,是这样吗?

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我认为两个夹爪夹同一根杆是对的,并且两夹爪的间距应该尽量拉大,这样更不容易晃动。

网友(点评):
是的,夹住后升到顶部挂位

网友:
关键词:重力夹持

网友:
不知道哇。。

楼主:
持续进社区,回头我一定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持续进社区,回头我一定会告诉大家的

那我就等着哦

网友:
光杆顶端还是有一个大头吧?防止坠落

网友(点评):
那个是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