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弹簧怎么计算设计

楼主(2017-10-12):
只受一个方向的力,如图。
     有知道的朋友吗,请教谢谢。
     还有,怎么之前的邮箱登陆不进来了,3天了,所以今天微信扫描登陆的,那个邮箱登陆我都改密码过,改完了还是,登陆错误,不懂。

楼主:
面向我们的这个长圆柱固定。垂直的圆柱受到左侧力,  有这种结构方式的计算吗

网友:
用solidworks受力分析一下

网友:
仿真一下

网友:
登录问题请联系左侧在线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