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抓取带纹路的真空吸盘

楼主(2017-10-12):
不锈钢板上有纹路 花纹 用普通的吸嘴 会产生漏气失效

网友A:
海绵真空吸盘,专门用来抓取不规则纹路的板材

网友B:
海绵真空吸盘

网友:
柔性波纹吸盘

该类型的吸盘主要特点是在抓取的时候能快速的压缩,在没有机械提升的的条件下能自动和物体紧密贴合吸附在一起,这种特性使得该种吸盘非常适合于抓取薄金属板,玻璃板,硬纸板或者层压塑料;由于波纹吸盘非常柔软,可以补偿吸附面少许凹凸间隙。

网友C:
纹路的参数有吗?高度?宽度?密度?
PIAB的摩擦吸盘因为其柔软的唇边材质,橘纹钢板抓取没有问题:

或者选择piGrip海绵唇边吸盘:

假如高度差10mm左右,那就只能选择海绵吸具:

网友(点评):
海绵吸盘一直只看到网上介绍,身边还没见过实例。价格高吗?

网友(点评):
piGrip海绵吸盘几百元左右,海绵吸具的话就得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了(看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纹路的参数有吗?高度?宽度?密度?
PIAB的摩擦吸盘因为其柔软的唇边材质,橘纹钢板抓取没有问题:

谢谢大神 周末没有登录 回复晚了 纹路很密集 冲压之后全部是波纹 深度4mm

网友(点评):
板上有油吗?不是很多的话就用piGrip海绵吸盘,海绵厚度20~25mm,可以克服高度差。但最好上个实物照片看看。是在不行就用海绵吸具,贵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 不挨个回复了  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纹路的参数有吗?高度?宽度?密度?
PIAB的摩擦吸盘因为其柔软的唇边材质,橘纹钢板抓取没有问题:

您好 请问海绵吸盘哪里有卖的 线上渠道

网友(点评):
我是代理商,发邮件或传真询价就可以。zhu_wei@apmc.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绵真空吸盘,专门用来抓取不规则纹路的板材

您好 知道哪有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绵真空吸盘

您好 知道哪有卖的吗 线上渠道

网友A:
你在百度搜索海绵真空吸盘不就出来了?你得学会自己找资料,而不是一有事情就问其他人。

网友:
价格比较贵,如果你的不锈钢板有磁性,那还是用磁吸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百度搜索海绵真空吸盘不就出来了?你得学会自己找资料,而不是一有事情就问其他人。

嗯 百度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