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开机前要暖机

楼主(2017-10-12):
数控加工中心或者数控车床由控制系统,伺服系统,机床机械部分所构成。数控机床的暖机也和这三个方面有关:
1.伺服系统
伺服系统最容易造成故障的是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由电机本体和编码器构成,许多国产机床由于防护原因,造成伺服电机进水或者进油。电机经常报伺服过载或者追随误差过大报警。开机暖机的目的就是让伺服电机在空载的情况下热身,电机在运转就会产生热量,内部的热量可以让水以水蒸汽的方式排出。

2.控制系统电子电器
机床的电子电器原件在开机瞬间会受到电压及电流冲击,特别是电源板电容。用了许多年的旧机经常无法开机,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电容老化,无法正常工作导致。暖机对电路板而言,电路板局部温度升温,待温度达到一定后,电子器件工作比较稳定。

3.机床机械部分
暖机的重中之重就是机械部分,大家都了解,机床机械部分由丝杆和导轨构成,机床的精度来自于这两个精密部件。机床精度好,与润滑系统除尘系统密切相关。数控机床虽然有严密的防护罩,由于加工环境非常恶劣,机床切削液,废屑经常会窜入;机床防护不好,丝杆和导轨很多时候是侵蚀在切削液中,长时间状态下,水及水蒸汽的作用,这些精密部件收到腐蚀,精度寿命大幅缩短。
暖机的目的有两个好处:
一,在开机时,机床润滑系统会向各个丝杆导轨注入润滑油,暖机的目的就是让润滑油覆盖整个行程,这样机床在全行程内得到有效的润滑保护;
二,机床在暖机过程中,机械部分会产生热量,随着温度的增高,在运动部件上的切削液会逐渐蒸发,从而起到干燥作用。

暖机是机床从室温到恒定工作温度的一个过程,基于热胀冷缩的原理,主轴及各运动部件在达到恒定温度后,对精度的影响就非常有限了。

当然,暖机只是机床正常运转前的一个环节,不能片面地认为做了暖机就会对机床出勤率有很大的提升。养成机床运转前暖机的习惯,会对机床的稳定性及长寿命起到促进作用。

网友:
尤其是冬季。

网友:
言之有理

网友A:
大侠分析的好多。机械止转方面,多数滚动轴承外圈和壳体孔实际配合时是可能存在小间隙的,空运转利用外壳的升温消除间隙,在加载时有利于止转。

网友B:
我原来做的8立车在系统开启后花盘必须低速旋转五分钟后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冬天不暖机,直接工作,对机床的伤害最大,而且加工的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分析的好多。机械止转方面,多数滚动轴承外圈和壳体孔实际配合时是可能存在小间隙的,空运转利用外壳的 ...

简单的热胀冷缩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做的8立车在系统开启后花盘必须低速旋转五分钟后才能正常工作。

以前的公司是预热15分钟再开始工作

网友:
我们这边的设备到了冬季一般都空载10来分钟!

网友:
操作手册有规定,岗前培训也有明确要求的。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C:
学习了。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怎么样做才能真正达到暖机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怎么样做才能真正达到暖机的目的。

早上开机前空运行15分钟

网友D:
规定是规定,但老板不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定是规定,但老板不认可。

一般十几分钟的热机,老板还是同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上开机前空运行15分钟

要编人程序让它自动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编人程序让它自动走吗?

编个程序也行,其实保证主轴能低速旋转15分钟也可

网友E:
经常碰到客户,要求冷机和热机加工尺寸不要变。 说实话挺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常碰到客户,要求冷机和热机加工尺寸不要变。 说实话挺难做到。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冷机和热机加工尺寸不变的机床还没见过,也许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