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用于对正位置

楼主(2017-10-12):
       首次发帖,不到之处,还望坛友们海涵!     如我简略而粗糙的图中示意的那样,我想移动箱体使得箱体上那个白色的十字架中心(或者用一个十字亮片贴在那个位置)对准那个固定轴轴线。有没有一类传感器可以安装在轴端,然后发出来的光线或者激光,在碰到十字架的“横”或者“竖”都会收到反馈。这样,我就可以编程让箱体先上下移动,在碰到“横”时收到反馈信号,记录此时高度y;然后升高10个mm(超过那个标志宽度),左右移动箱体,在碰到“竖”时收到反馈信号,记录此时左右位置x,这时保持x不动,回落到原来高度y处。便可看作固定轴的轴线和十字架的中心共线了。

示意图(画工粗糙,见谅)

示意图(画工粗糙,见谅)

楼主:
大家随便发挥下,来个头脑风暴

补充内容 (2017-10-13 11:33):
轴到箱体距离150mm,上下左右移动距离都是±25mm。

网友A:
按你的说法一个传感器搞不定

网友(点评):
不要这么确定哦...heihei

网友B:
很多传感器都可以做 光纤 光电
取决于 你要的 十字 精度要多少

网友C:
问题是你上下移动的范围是多少?左右移动的范围?(初始的最大误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说法一个传感器搞不定

那得用几个传感器,哪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传感器都可以做 光纤 光电
取决于 你要的 十字 精度要多少

光电好像做不了呀,我问过几个销售,他们说这种光线对大部分表面都会做出反馈,不会对颜色或者材质不同做出区别反馈,光纤的传感器,我不太了解。

网友(点评):
不会对颜色不同做出反馈... 不可能的...这个传感器是必须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传感器都可以做 光纤 光电
取决于 你要的 十字 精度要多少

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两个方向上分别+-0.1mm,起码。

网友(点评):
光纤的,取决于光斑大小 但是目前 经济的 也就0.2mm左右 再小不合适了 你要求到0.1mm内,用CCD 要看你们有没有AE人员了 有AE 自己搞定软件 CCD100W 像素 硬件5K内 含镜头光源 没有AE 基恩士 康耐视 起步价2W…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上下移动的范围是多少?左右移动的范围?(初始的最大误差是多少)

移动范围好像没关系吧,我不太懂,这个只要我执行机构运动范围够不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按逻辑你的方法可行,但实际检测时初始方向不对你要掉头啊,就是移动多少掉头(误差设定)。基因士有可识别色标的传感器,反光类的有更多选择。当然用CCD更方便些。

网友D:
CCD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也就是影像系统(工业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D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也就是影像系统(工业摄像机)

这个精度高吗?

网友(点评):
所有传感器在CCD面前不仅精度自叹不如,价格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上下移动的范围是多少?左右移动的范围?(初始的最大误差是多少)

哦 理解你意思了 就是说精度高就只能小范围的移动,不可以做大行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精度高吗?

哦 了解了 这个成本。。

网友E:
简单点,用视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点,用视觉!

视觉好像也不简单。

网友:
激光测距传感器

楼主:
激光测距可以对不同颜色做出区别反馈吗?

网友F:
传感器的话估计得两个吧  距离还是问题一般传感器做反射距离都不会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的话估计得两个吧  距离还是问题一般传感器做反射距离都不会太远

做反射不就对所有表面都会反馈了,这样照到十字和十字外不就没区别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反射不就对所有表面都会反馈了,这样照到十字和十字外不就没区别了吗?

光亮面才有反射的  如果你要测的物体时光亮面那就把十字做成非光亮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亮面才有反射的  如果你要测的物体时光亮面那就把十字做成非光亮面

哦 这样我找找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激光测距可以对不同颜色做出区别反馈吗?

颜色区分最好用CCD了

网友H:
CDD当然好,不用讨论,价格高,速度快,但系统复杂。就用数控机床的对刀仪,成熟产品,精度高,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颜色区分最好用CCD了

CCD太高大上了,这个东西没想弄多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H:
CDD当然好,不用讨论,价格高,速度快,但系统复杂。就用数控机床的对刀仪,成熟产品,精度高,价格便宜

行,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用几个传感器,哪种传感器?

用ccd比较方便

网友I:
我说的比较贵, LR-W500C  基恩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说的比较贵, LR-W500C  基恩士

嗯  查查看 谢谢了

网友:
你找自动纠偏系统(EMC),淘宝直接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