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管盖帽方案

楼主(2017-10-13):
没有想到好的方案,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思路:一根软管长度大约300长,直径12mm左右,壁厚0.2,先要把盖帽的另一端穿到软管上,然后再把盖帽盖上,求各位支招,谢谢

软管先穿盖帽

软管先穿盖帽

网友A:
盖帽的孔多大,盖帽的内径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帽的孔多大,盖帽的内径多大,

软管头不是8.5的直径,带锥度,盖帽是直的,内径9.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管头不是8.5的直径,带锥度,盖帽是直的,内径9.5mm

有这么的的公差,直接用流水线的夹具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的的公差,直接用流水线的夹具套吧

盖帽这个动作的夹具好像不太好实现

网友:
怎么套到管子上的就怎么盖上

网友B:
可以先把帽弯过来,一次性套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帽弯过来,一次性套进去吗?

这个思路很大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帽弯过来,一次性套进去吗?

这个思路不错,做个夹具就简单多了!

网友:
产量如何?

楼主:
2秒一个

楼主:
2秒组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