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平面度的问题

楼主(2017-10-13):
有个网友问,一个直径300的圆盘,受力后的平面度要求1个丝,问可以达到不。不知道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受力后的平面度是怎样检测的。哪位老师给解惑下,谢谢。

网友A:
受力变形量可以在分析软件上模拟,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测量没有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变形量可以在分析软件上模拟,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测量没有测过

是呀,我也是对这个受力后的变形量检测不懂,估计他是对选圆盘有疑惑才抛出这个问题吧

网友:
什麼材質的圓盤,多厚,多大力?

网友(点评):
需要受力分析,对!

网友:
至少你要圆盘材质,厚度,受力多大,这些要说的吧,还有是否可以在下面加支撑

网友B:
高精度水平尺可以

网友C:
受力后的平面度,在你描述的已知条件下,这是流氓要求。就好比你买轮胎要求必须跑10万公里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力后的平面度,在你描述的已知条件下,这是流氓要求。就好比你买轮胎要求必须跑10万公里一样的

哈哈,有意思,能解释为什么这么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水平尺可以

请问你怎么测

网友:
受力情况下,无法测,除非提前知道受力会变多少,减去变化值,再次求值

网友:
这个用有限元受力分析一下受力变形。

网友D:
要受力后不变肯定能做了,至于测量,这也是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受力后不变肯定能做了,至于测量,这也是问题吗?

想知道些知识而已,比如受力二百公斤,能否保持一个丝的平面度

网友:
就是一个零件受力刚度的问题,有效的方法是做仿真。

网友:
三坐标检测结果最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怎么测

JJG117-2013 看下这个检定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