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骨架油封公差配合问题

楼主(2017-10-13):
       请问骨架油封腔体公差怎么选取比较合理?如果按照设计手册推荐公差H8,事实是难于安装(公司里面安装常有安装变形的),例如:油封外径是290的,按设计手册腔体公差则是0.081/0  ;油封的公差则是0.35/0.15,过盈量就很大了(实测油封的上偏差达到了0.3)。大家平时是怎么设计这个公差配合的(既要保证密封效果同时也要便于安装)。

网友:
正常100-200外径我们是大0.1-0.15

网友:
一般都是按机械设计手册设计,要有配和才行。

网友:
用  E9  配合。

网友:
多数密封公司会推荐H9,或者如楼。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