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加热

楼主(2017-10-13):
请教各位个问题:

      如何均匀加热图中3根透明亚克力棒,要求单个亚克力棒轴向及径向受热均匀,三根棒受热均等。有没有合适的加热方式,不吝赐教!

网友:
放在溶液里面

网友:
是要软化?亚克力的熔点是230-260,耐热性在80左右。
下面放个烤炉,两边支撑,不断翻滚。

网友A:
量大可参照下图,自己做一个加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度

120-16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大可参照下图,自己做一个加热器。

这个是中频炉,好像只有金属才能加热把

网友B:
高压蒸汽可不可以,不知道你这个下道工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蒸汽可不可以,不知道你这个下道工序是什么

下道工序是在模具里热弯。高压蒸汽会有水汽凝结,不太好处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120-160℃之间

高温炉也在未来计划中,暂时不打算大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