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时,上面两根圆柱导轨平行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7-10-13):
导轨间距240mm,长6m,导轨外径40内径25-30,平行度要求±1mm。安装后平行度有什么工具可以测量吗???

网友A:
看得不是很清,不是装上滑块,用杠杆千分表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不是很清,不是装上滑块,用杠杆千分表测么

就是两根平行的圆柱导轨,支撑它的是V型块,安装后需要保证平行度

网友:
光具座
你可以咨询下专门做光学仪器的公司

网友:
千分表这种事比较困难的了,要有基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6米长的直径20mm的导轨,。。。。只能水平尺校校就算了

网友(点评):
上母线可以用平尺推,侧母线又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自准直仪

网友(点评):
有用过的,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杠杆百分表,一边滑动一边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6米长的直径20mm的导轨,。。。。只能水平尺校校就算了

4#楼所说,光学仪器。。。。我未用过,请教您们了

网友:
千分表的测量需要有测量基准了,楼主这两根导轨看来需要制作专用的治具固定表座才能测量

网友:
±1mm,卡尺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