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可以直接提取产品内面吗?做模具用

楼主(2017-10-13):
如图,产品为曲面有锥度,不好直接测量,想要直接提取内部表面轮廓?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直接复制曲面

网友(点评):
请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可以,在造型分型工具条里有相关按钮。我也不会,看过视频。

网友:
量一下外圆做个圆柱体组合切除就行了

网友:
等距曲面,轻松搞定

网友(点评):
您是对的

网友:
你要表面轮廓的投影,就在2D草图上使用转换实体引用
你要选择表面轮廓,就直接选择。
看楼主说话拐着弯,说明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需要什么。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看出拐着弯的,典型的喷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的路还早

网友:
可以抽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直接复制曲面

传不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不了图

前楼的对

网友:
提取产品内面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帮助文档里有的

网友:
我提醒你,说话注意点,到底谁是喷子,用不用我列出你的提问帖有多白痴,有灌水,有多少典型无脑找抽型的。

网友(点评):
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8-01-15):
可以用型腔命令吗

网友:
等距曲面,距离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