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刻图小技巧

楼主(2017-10-13):
   雕刻机是不能雕刻位图的,而我们一般拍到的照片是位图格式的。唯一的方法是把位图转换成矢量图,对于简单的图可以用软件直接转换,例如Photoshop就可以。较为复杂的图片是需要用手工描绘的,一般是用金雕软件。转换成矢量图后用机器软件雕刻就可以了。

          让我们来了解下矢量图与位图的区别:

1、 矢量图
       矢量图又叫向量图,是用一系列计算机指令来描述和记录一幅图,一幅图可以解为一系列由点、线、面等到组成的子图,它所记录的是对象的几何形状、线条粗细和色彩等。生成的矢量图文件存储量很小,特别适用于文字设计、图案设计、版式设计、标志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工
艺美术设计、插图等。

        矢量图只能表示有规律的线条组成的图形,如工程图、三维造型或艺术字等;对于由无规律的像素点组成的图像(风景、人物、山水),难以用数学形式表达,不宜使用矢量图格式;其次矢量图不容易制作色彩丰富的图像,绘制的图像不很真实,并且在不同的软件之间交换数据也不太方便。
另外,矢量图像无法通过扫描获得,它们主要是依靠设计软件生成。矢量绘图程序定义(像数学计算)角度、圆弧、面积以及与纸张相对的空间方向,包含赋予填充和轮特征性的线框。常见的矢量图处理软件有CoreIDRAW、AutoCAD、Illustrator和FreeHand等。

2、位图
      位图又叫点阵图或像素图,计算机屏幕上的图你是由屏幕上的发光点(即像素)构成的,每个点用二进制数据来描述其颜色与亮度等信息,这些点是离散的,类似于点阵。多个像素的色彩组合就形成了图像,称之为位图。

     位图在放大到一定限度时会发现它是由一个个小方格组成的,这些小方格被称为像素点,一个像素是图像中最小的图像元素。在处理位图图像时,所编辑的是像素而不是对象或形状,它的大小和质量取决于图像中的像素点的多少,每平方英寸中所含像素越多,图像越清晰,颜色之间的混和也越平滑。计算机存储位图像实际上是存储图像的各个像素的位置和颜色数据等到信息,所以图像越清晰,像素越多,相应的存储容量也越大。

      位图图像与矢量图像相比更容易模仿照片似的真实效果。位图图像的主要优点在于表现力强、细腻、层次多、细节多,可以十分容易的模拟出像照片一样的真实效果。由于是对图像中的像素进行编辑,所以在对图像进行拉伸、放大或缩小等到处理时,其清晰度和光滑度会受到影响。位图图像可以通过数字相机、扫描或PhotoCD获得,也可以通过其他设计软件生成。

    位图图像,也称点阵图像或绘制图像,是由称作像素的单个点组成的。当放大位图时,可以看见构成图像的单个图片元素。扩大位图尺寸就是增大单个像素,会使线条和形状显得参差不齐。

网友:
雕刻机就是小型自动化啊

网友:
雕刻机需要的图纸的坐标点,有坐标点才能加工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一般设备厂家都会提供培训,我们的雕刻机刚培训完就开始检查环保,补全手续后,学员都忘记咋干了?一边看着笔记,一边打着培训老师的电话,到现在还不能熟练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