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测柴油机的实际功率

楼主(2017-10-13):
本单位用的玉柴发动机,标定功率140KW,使用的四个泵,分别是63,63,12,12,工作压力设定23MPa,发动机工作转速调到1500,发动机出现了超载,熄火了。哪位老师可以指点一二。本人以前一直使用电机,对柴油机没有多少了解。万分感谢。

楼主:
电机使用功率仪可以检测电机的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发动机怎么检测呢?

网友:
标定功率对应的是额定功率转速,你低速运转肯定超载。带电机还有一个功率因数的问题,非高海拔地区我们是不超过0.7.

网友A:
磁粉式电磁刹车,根据磁粉励磁电流的大小,模拟出负载的的大小,电流换算成功率,这就是轴输出功率,标定值需要认证机构确定,我们得汽车发动机测试台是这样做的,国家标准和欧美标准都不同,基本原理是这样

网友:
有第三方的检测试验台,用测功器加载。
柴油机不能带载启动。

网友B:
楼主只简单的考虑了功率,扭矩转速呢?
这种情况下恐怕扭矩和转速更重要,显然是发动机是被憋死了。

网友:
发动机的实际功率是指发动机在实际工作中去掉一切消耗功率的附件如风扇、发电机、空滤等在发动机飞轮上测量的功率。而发动机实际净功率功率一般指发动机在附带相关附件后测量的发动机轴端输出功率。发动机所做的功一般指发动机的实际净功率

网友:
有专门的发动机台架试验,即可以测试发动机转速扭矩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粉式电磁刹车,根据磁粉励磁电流的大小,模拟出负载的的大小,电流换算成功率,这就是轴输出功率,标定值 ...

您在哪里啊,能帮我们测一下吧,费用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简单的考虑了功率,扭矩转速呢?
这种情况下恐怕扭矩和转速更重要,显然是发动机是被憋死了。

液压系统总功率大概在80KW时,柴油机1500转,憋灭了。扭矩没试验台测,

网友(点评):
扭矩找泵参数大概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