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周波厂家

楼主(2017-10-13):
我们公司最近在研发新项目,需要用到高周波,粘合产品是PE淋膜纸,要求把两张PE淋膜纸粘合在一起。

如有高周波方面的厂家,希望各位大侠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
高周波是哪个地方的?地图都搜不到

网友(点评):
高周波就是高频

网友A:
高周波即高频波。高周波与超声波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高周波是指频率大于100Khz的电磁波,超声波是指频率超过20千赫兹的声波。

网友:
高周波压合,要用到的是大功率真空管~~~~~~

网友B:
东莞深圳不是有大把么

网友B:
。。。高周波不能压PE材料。。你到底想要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周波即高频波。高周波与超声波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高周波是指频率大于100Khz的电磁波,超声波是指频率超过 ...

也就是说高周波比超声波高了不是一个等级咯??

楼主(2017-11-17):
引用 网友B:
东莞深圳不是有大把么

广州那边是很多,想找家浙江杭州这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高周波比超声波高了不是一个等级咯??

原理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周波不能压PE材料。。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确定高周波不能压PE?
我是做淋膜纸的压合设备,纸容器成型机!

网友(2018-07-09):
高周波台湾做的好。有问题可以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