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螺纹塞规检查螺纹孔时出现的怪异现象?

楼主(2017-10-13):
用螺纹塞规检验螺纹孔时,有时通规不通过、止规通过,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通止端用反了?
首先确实要先看看通止端是否真的用反了。
当通止端没用反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来先看看螺纹塞规的外形。这是同一个螺纹塞规的两端。

按照片可见竟然通端比止端大,但这是正常的。因为通端完整牙型(形状是尖一些的),止端是截短牙型(雅型的顶端削平了部分,形状是钝一点的)。

通规因为有完整的牙型和标准的旋合长度,除控制中径外了还能控制大径、牙侧角及螺距。通规不通过说明螺纹孔的作用中径小了,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径尺寸过小,但由于止规通过,此情况不存在;二是大径尺寸过小;三是螺距或牙侧角误差过大。比如,下图可见,螺纹的形状有点“胖”,就是牙型半角超差了。这样通规就通过不去。

止规是用来检验螺纹孔的单一中径,止规通过,说明螺纹孔实际中径过大,不足以阻挡止规。止规通过的原因有两种情况:
第一,螺纹孔的单一中径过大,由于止规是截短牙型(即牙型高度很小),所以当单一中径过大止规就会通过。
第二,中径符合要求但半角误差及螺距累积误差较大时,由于止规的扣数少,在止规二个螺距的范围内半角误差及螺距累积误差不足以阻挡止规通过,但在通规的扣数范围内所构成的累积误差却足以妨碍通规通过。于是就出现了通规不通过、止规通过的现象。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使用螺纹塞规检测螺纹孔之前,必须确认螺纹塞规是否合格。建议塞规投入使用前,送有资质及权威的计量机构进行计量检测,利用SJ5200系列螺纹综合测量机进行全参数计量,包括塞规大径、中径、牙侧角及螺距。即按《JJF 1345-2012 圆柱螺纹量规校准规范》中校准组合4进行校准。

在实际检测时,在螺纹塞规保证合格及没有错误使用的情况下,无论通规不通或止规通过,螺纹孔就是不合格的。

网友:
当年哥们我用刀垫车了个ACME牙,也是通规不过止规过。。。

网友(点评):
啥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A:
传统的螺纹塞规仍是检验螺纹的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螺纹塞规仍是检验螺纹的利器。

但是会出现偏差,全参数测量是趋势。

网友(点评):
全参数测量 是咋测量??

网友:
螺纹塞规检测准确才可以保证以后检测螺纹的准确性

网友:
最怕螺丝检测时通规不通,止规不止的情况了

网友:
我想,内螺纹相关参数,迟早要重新进行定义。
因为,这么发达的年代,到目前为止,在产线上,真还没有比实体检测的更有效其它量仪。

网友:
看使用条件吧,之前帮盆友加工了几件异型螺母,因为是给家庭式鸡窝用的,完全没有检测,哈哈

网友:
长知识了 继续学习

网友:
当年年幼无知
奇葩上司说螺距随便
我就随便调整了几下手柄车了个螺纹
螺距是个未知数

这么多年以后
感觉当年做的那个是最不标准的非标了
现在我也做不出来了

网友:
在实际加工线上,还是通止规效率更高些,质量也可以把控

网友(2022-01-11):
回答正确

网友(2022-08-26):
螺纹加工与检测,看似简单,里面的玄机很多,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深入的基础研究。高精度螺纹紧固件多为国外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