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抗拉问题

楼主(2017-10-13):
请问,公称尺寸相同,螺纹长度也相同,细牙螺纹、粗牙螺纹哪个承受的拉力大?

网友:
当然是细牙螺纹,在实际应用上,较大拧紧力矩的地方基本都是细牙螺纹

网友:
细牙好于粗的,细牙预紧力好,自锁性强

网友:
得看具体的使用条件,薄壁类或旋入尺寸小的用细牙螺纹,在强度足够的情况下,个人认为还是普通粗牙螺纹承受的拉力大一些!

网友:
粗的强度高,细的密封好。相同级别保证载荷相差不大(细牙的略高),做紧固用时,两者的预紧载荷接近。在不采取防松措施时细牙螺纹的防松效果比粗牙的好一些,一般用于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做调节用时,细牙螺纹更具有优点。细牙螺纹的缺点:不适合在组织过分粗大、强度差的材料上应用,拧紧力偏大时,容易滑丝。

网友:
粗牙承受的拉力大,细牙防松,自锁能力强

网友:
从法理上讲,很难比较,因为材质条件不清楚。如果一弄好相同,那上面的回答才成立哈。

楼主:
感谢各位的踊跃解答!我想问45号钢(或40Cr)调质状态下,M75的螺纹,细牙螺纹承受的拉力大还是粗牙螺纹承受的拉力大?

网友:
粗,细牙预紧力大 了会乱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