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板退火前为什么要脱脂,脱脂不干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楼主(2017-10-14):
如题

补充内容 (2017-10-14 12:28):
对钢板本身的一些性能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对脱碳层有什么影响,还有对炉内气氛的影响

网友A:
会影响附着力。

网友A:
说错了,你说退火哦。
这个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附着力。

对钢板本身的一些性能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对脱碳层有什么影响,还有对炉内气氛的影响  刚刚到企业技术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只是说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你说退火哦。
这个不太了解。

好吧

网友B:
退火炉有保护气体吗?即使有,在脱脂后没有干燥下也很容易生锈;简单的来说:脱脂后干燥,退火时氢气或氮气保护

网友C:
冷轧时会有轧制液(油脂)残留在板面,洁净的板面可以避免镀层的漏镀。
对钢板本身的性能影响不大。
其实冷轧板在退火时,当高于油脂高分子裂解温度时也会破坏掉油脂,但因为一般退火是成卷或连续退火,裂解的灰分还是会残留于板面,污染会带到下一工序。
对炉内气氛就是污染了,一般保护气出来就烧掉了,加大气量估计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火炉有保护气体吗?即使有,在脱脂后没有干燥下也很容易生锈;简单的来说:脱脂后干燥,退火时氢气或氮气 ...

有氮气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轧时会有轧制液(油脂)残留在板面,洁净的板面可以避免镀层的漏镀。
对钢板本身的性能影响不大。
其实 ...

好的  谢谢  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轧时会有轧制液(油脂)残留在板面,洁净的板面可以避免镀层的漏镀。
对钢板本身的性能影响不大。
其实 ...

对钢板影响不大 也有一定的影响吧 影响的是那些性能 还有对表层的金相组织有何影响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D:
应用脱脂剂清洗后带钢卷退火易出现退火粘连,如果减小卷取张力可以防止粘连,但是又会出现塌卷和塔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用脱脂剂清洗后带钢卷退火易出现退火粘连,如果减小卷取张力可以防止粘连,但是又会出现塌卷和塔形。

我想问脱脂不干净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