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床如何导轨修复

楼主(2017-10-14):
最近修摇臂钻床发现很多钻床的水平导轨磨损不均匀,液压锁紧不好调,有没有一种简单的工具修复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
首先要知道导轨的是哪方面磨损,要知道双轴心导轨还是直线滚珠的导轨,如果滚珠导轨,滑块磨损你直接更换即可,双轴心导轨齐天威的话你就直接更新滑块,轮子主型材一般不会坏的哦

网友A:
锁紧有两端可以锁紧,常用部位锁不紧才是磨损,以下导轨为基准铲磨上导轨两端,然后调整楔块到任意位置可以锁紧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紧有两端可以锁紧,常用部位锁不紧才是磨损,以下导轨为基准铲磨上导轨两端,然后调整楔块到任意位置可以 ...

上面导轨修复后,硬度降低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有关机床导轨磨损的修复简单方法是帖上聚四氟乙烯后再刮削完成。

网友:
导轨面整体磨削或者刮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