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的设计选择

楼主(2017-10-14):
零件为一根铸铝的进水管,现在图纸要求管口车一刀,可以便于软管之类管子的安装,图中标黑的地方。思路是采用双顶,管口用锥顶住,另一端用做的工装夹住,然后卡在卡钳上,但是后来一想,夹住后怎么才能保证管子是
水平的呢?不知道大家是否有什么建议或者好的方案,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没看懂,为什么有两根管子?

网友A:
好像车床有个中间用的支撑卡钳(叫什么名称我忘了,太长时间没用了),卡住校直要加工那一段,。。。。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叫跟刀架,能把它固定,作定位校准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车床有个中间用的支撑卡钳(叫什么名称我忘了,太长时间没用了),卡住校直要加工那一段,。。。。可不 ...

对,叫做跟刀架

网友:
用表打一下,差不多水平就可以了。。。。差几丝无所谓

网友:
只要顶针头,改顶针为芯轴式顶柱就可以以芯轴定位

网友:
在车床上保证工件水平,使用百分表即可,控制在你精度要求的范围之内就行

网友:
打表正解

网友:
这个件铸造工艺我挺服的!!呵呵。
个人觉得不需要锥顶,也不清楚你所谓锥顶是个什么东西。觉得右侧定位加支撑就可解决。

网友:
在工装上增加一能自由调整水平的装置,水平调整好后固定好.......

网友:
有2种方法,一产品转,刀固定,做的工装按产品外形设计夹死,旋转同心度在管的头部;二是刀转,产品夹死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