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动搬运车电池选择问题

楼主(2017-10-14):
    现在要让厂家做一个电动搬运车,搬运1吨重量。电池方案有两种,一种采用大容量 6V,180Ah免维护型铅酸蓄电池6只,总电压36V,电机采用36V/3KW的,一种12v,100Ah免维护大容量铅酸蓄电池5只,总电压60V,电机采用60V/2.2KW,电机都是串励直流牵引电机,这两种哪种更好呢,谢谢大家!

网友A:
电动车与新能源电动车有些类似,参考如下:
电动平板地轨车载重量超过63吨的情况下,一般蓄电池需要配置的电压是72V。实际上,电动平板地轨车上蓄电池的数量,根据其载重量的大小,配置又是不同的,它可以按照客户的具体特殊要求,配置有36V或更小或更大。那么电动地轨车因为配置的蓄电池电压不一样,所以随之配置的电机电压也是不同的,它需要和蓄电池电压相匹配。同样,配套的充电机电压也是一样的道理。
由于蓄电池供电搬运车,会受到其工作时间的限制,因此蓄电池的容量和电压都是需要根据客户的现场实际情况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与新能源电动车有些类似,参考如下:
电动平板地轨车载重量超过63吨的情况下,一般蓄电池需要配置的 ...

谢了,63吨?我们需要载重的是1吨,想的是续航能力强点,常见的60V的用的多点,感觉那个36V,180AH电池配3KW电机电流大点,应该是爬坡能力强点,续航也会强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楼主的想法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