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限元分析模态振型的问题

楼主(2017-10-14):
用有限元分析悬臂梁模态参数的时候,一个节点有两个自由度,计算出来的特征向量维数和自由度数相同,但是画振型图的时候,横坐标是节点数,一个节点对应一个自由度,那么怎么选择自由度呢?

网友A:
一般模态分析,6个自由度都要固定的

网友: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模态分析,6个自由度都要固定的

大侠,我是用特征方程求得特征向量来计算振型的,但是画振型图的时候,横坐标是节点,一般一个节点对应一个自由度,但我不知道选用那个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