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关于油泵转子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7-10-14):
  本人从事粉末冶金行业,想学习下关于油泵转子的计算。  最近看了不少资料,了解到油泵内转子由短副外摆线的内等距曲线形成。
  内外摆线方程式也学习了一下:
                                            外摆线方程式:x=(1+1)*cos(t)-1*cos(t*(1+1)/1);
                                                                    y=(1+1)*sin(t)-1*sin(t*(1+1)/1)。

                                            内摆线方程式:x=(1-2)*cos(t)+2*cos(t*(2-1)/2);
                                                                    y= (1-2)*sin(t)-2*sin(t*(2-1)/2)。
目前可以绘制出内转子形状,画不出有要求的内转子。对于配合的外转子,不知道外转子的齿廓是一样的曲线还只是圆弧。

手上有一副油泵转子的图纸,想根据测量出的尺寸,通过计算(不知道如何计算)画出图纸。
小弟学历不高,数学不好,还请求大侠们给个详细过程指导。
万分感谢!可微信红包略表谢意。

楼主:
1.内转子的齿数是 否是发生圆/滚动圆。
2.偏心距是否等于外摆线的短副上度,最佳短副长度是否等于K*滚动圆半径(k取值0.5-0.75)。
如何根据图纸中的直径与偏心距计算出外短副摆线的发生圆半径与滚动圆半径。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A:
看楼主的公式有些摸不着头,楼主最好能给出出处.
1.首先确定你内摆线轮的齿数Z及偏心距e,就可以算出基圆半径r=Z*e:齿数你可以自己设计定,偏心距其实一般也是根据设计排量等自己可以选取的,就好像齿轮的模数期初可以先凭经验选一个标准值,再进行验证。
2.滚动圆半径R2常规算法是R2=Z2*e/k ,k为短副系数,Z2外摆轮齿数,。

网友(点评):
这东西标准还不全,楼主轮廓不用画的太细,基本参数有了提要求,让专业厂家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内转子的齿数是 否是发生圆/滚动圆。
2.偏心距是否等于外摆线的短副上度,最佳短副长度是否等于K*滚动圆 ...

有更简捷的画图方法可一次性画出来,您加2292907593qq.

网友(点评):
大侠说说

网友:
未来第一站:请您用CAD将DWG文件打开,看看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公式有些摸不着头,楼主最好能给出出处.
1.首先确定你内摆线轮的齿数Z及偏心距e,就可以算出基圆半 ...

公式就是内外摆线的推导方程式,我不确定靠这公式可以画出正确的内外转子,但是形状呢是可以画出来。公式出处没正规书籍在手是网上找的,也符合我们公司购买的画图软件里面的内外摆线公式。  从公式去理解,仅画转子形状的话只要需要基圆,滚动圆,短副长度(R,r,b)就可以了。
请问大侠:第二幅截图这样的画法准确吗?公式是否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