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接两个零件的方式

楼主(2017-10-14):
求大神指点,这是哪种联接方式,螺栓的话为什么没有画螺纹,还要横向打个通孔

网友A:
这是螺丝紧定,哪是什么螺栓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螺丝紧定,哪是什么螺栓联接

那螺丝紧定,螺钉的末端不是应该紧压在另一机件的表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