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螺母内钢珠的装配机构

楼主(2017-10-14):
如下图,外循环的螺母,公称直径应该是16,导程5,钢珠直径3.2左右,要将钢珠装入螺槽内,然后插入塑料的圆棒料固定。
求助大神这个结构该怎么做,各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设备?

图中孔内弯管口那里有个凸起,挡住钢珠形成一个循环

网友:
17.6左右的圆棒料可以吗,我们天天装螺母,但是多大的证没有注意

网友:
做一个比丝杆外径略大,比螺母内径略小的套

网友A:
  你这样完全不考虑工艺和预紧力之内啊, 正常应该用导向器 装滚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完全不考虑工艺和预紧力之内啊, 正常应该用导向器 装滚珠的

客户那边目前是手工装的,这款不是预压的,他们那边的要求只是装钢珠,然后插入圆棒料,就是成品了。您说的导向器具体是什么?

网友:
滚珠丝杠的导向套?

网友:
这内滚道感觉非常粗糙啊,像铸铁的?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感觉有点神秘

网友(2017-12-22):
看着像螺母内纹

网友(2018-05-19):
1605珠径3.175
导向套装的,注意珠子不可以装到无效滚道里面。

你是要生产螺母??螺母要磨的。
下料,车16*5的牙距,和打返向器孔,孔和牙相对位置要正确(车铣复合)
热处理,粗磨内牙,精磨/
检验合格装返向器装珠子,根据预压选择合适的珠径,
跑合,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