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钢加工心得

楼主(2017-10-14):
    A3钢是已经废止了的GB700-79中的钢号,取而代之的标准是GB700-88,用其屈服强度来表示钢号.Q235的强度已相当过去的A3。    同事加工的零件,材料A3钢的、8毫米60度4刃合金铣刀、就是做不光,转数2800,后来,和同事分析:A3钢属于低碳钢,比较容易粘刀。
    故工艺改为:到孔底的时候留5丝,转速s80,进给f0.1,精铣一下,暂停1秒,结果加工后有改善,底孔粗糙度有所提高

网友:
学习,保证粗糙度的前提下,转速和进给能最大能多少?

网友A:
外圆很漂亮,孔底看不清楚,似乎还有冷却液的样子!

网友B:
想买那种表面很光亮,粗糙度很低外观良好的伞齿轮,一般对厂家怎么要求

网友C:
对于加工工艺有很多想和您请教,前辈是否可以留下qq或者微信

网友D:
非常好,这类很难做得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买那种表面很光亮,粗糙度很低外观良好的伞齿轮,一般对厂家怎么要求

增加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很漂亮,孔底看不清楚,似乎还有冷却液的样子!

好像是有点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加工工艺有很多想和您请教,前辈是否可以留下qq或者微信

多看社区帖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这类很难做得光

很多参数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

网友E:
请教转速s80是不是指线速度?对应是3200转对吗?那跟2800差不多吧?关键是慢进刀的5丝吗?

网友F:
A3钢这种沉台靠普通角度的立铣刀是很难做光的,到底部留余量抬刀断削, 复踩并做停留是对的。做这种工件时可以选择打后角的2刃铣刀来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看社区帖子即可

希望前辈多多发帖,我们新人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转速s80是不是指线速度?对应是3200转对吗?那跟2800差不多吧?关键是慢进刀的5丝吗?

是的,关键是慢进刀的5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A3钢这种沉台靠普通角度的立铣刀是很难做光的,到底部留余量抬刀断削, 复踩并做停留是对的。做这种工件时 ...

两刃铣刀一般是加工键槽时使用,不过层主的建议可以试一下